OrCAD16.5破解后可以单独用,但是一开网络游戏就自动关闭

楼主(2013-03-26):
我的电脑是win7 64位的,我装了orcad16.5,破解了之后可以使用。但是只要我开网络游戏,那么OrCAD软件就会自动关闭。没有任何提示。请问下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没?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在【 Orcad教程资料区】 發表問題,通常不太有人回帖,因為是放資料和教程的地方。
日後有問題請到【 Orcad/Concept HDL论坛】發表問題。

你的問題我沒遇過。而且是什麼网络游戏才會造成問題,你也沒說清楚,其他有心人要回答,也不知從何地方回答你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Orcad教程资料区】 發表問題,通常不太有人回帖,因為是放資料和教程的地方。
日後有問題請到【 Orca ...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