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DSN文件莫名丢失

楼主(2013-03-27):
着急啊!昨天还用的好好地,今天打开原理图不显示了,一看DSN文件没了!用的cadence16.3版本!这已经是第二次出现这个情况了,没有备份,这可怎么办啊!请教各位有什么办法能召回吗?

网友A:
試試看是不是有辦法把之前就得備份文件挖出來用。
先把 xxxxx.DBK 的文件複製(COPY) 變成 另一個文件名稱 yyyyyy.DBK,然後把  yyyyyy.DBK 改成  yyyyyy.DSN。
然後 ORCAD 去開啟 yyyyyy.DSN。

ORCAD 16.3 早期的版本很不穩定,一定補丁到後期的版本才會比較穩定。印像中好像要到 HOTFIX 025 之後才稍好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是不是有辦法把之前就得備份文件挖出來用。
先把 xxxxx.DBK 的文件複製(COPY) 變成 另一個文件名稱  ...

非常感谢版主的指点,按照您说的方法我用备份的DBK文件打开了原理图,吓死了,要不然就白忙活了!感谢!
顺便请教:如何查看cadence的更新包的版本,我记得我已经打过补丁了!好像是因为我的DSN、原理图和PCB三者的名字是一样导致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A:
好像是因为我的DSN、原理图和PCB三者的名字是一样导致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
不是這樣的。應該是 16.3 的問題。你補釘到幾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因为我的DSN、原理图和PCB三者的名字是一样导致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 ...

版主,我不记得了,如何查看补丁版本啊?

网友A:
菜單 -> HELP -> About Orcad Captur 可以看到簡單的版本說明。
再點選 Version Info 可以看到那些程序有哪些補丁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單 -> HELP -> About Orcad Captur 可以看到簡單的版本說明。
再點選 Version Info 可以看到那些程序有哪 ...

太悲剧了,为什么不能上传图片啊,明明大小在范围内,但是却不给上传!只能搞成PDF了!
里面有很多版本,不知道哪个是跟这个有关的

网友A:
看起來你已經至少已經安裝 046版本,目前最新應該是到 057 版本了。 上傳圖片建議使用 PNG 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你已經至少已經安裝 046版本,目前最新應該是到 057 版本了。 上傳圖片建議使用 PNG 格式。

好的!那应该还算是比较稳定的了,需要更新到057吗?版主就是版主,谢谢啊!现在我将PCB文件名改了,增加备份功能,希望以后别再出现这个问题,真的很可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