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耦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3-03-27):
大家好,我的光耦电路电路图如图,测试时,用函数发生器产生了一个1KHz的方波输入到电阻R119,但是测量到2脚的波形低电平被抬高了3V多,见下图,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试过更改R119的阻值,但是不起作用,请大家帮帮忙啊。

原理图

原理图

2脚测得的波形

2脚测得的波形

输入波形

输入波形

网友A:
函數發生器 = Low 時導通,發光二極體和電阻都有壓降呀~

TLP2630 Photo Diode VF = 1.65V Typical

5V - 1.65V = 3.35V,只要二極體導通,這些剩下的壓降就落電阻上,你怎麼改電阻值都不會變。

网友B:
電阻在這僅是限流用吧?!

不對請指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數發生器 = Low 時導通,發光二極體和電阻都有壓降呀~

TLP2630 Photo Diode VF = 1.65V Typical

明白了,谢谢指点。可是光耦的输出一直是高电平,我想应该是发光二极管没开通吧,所以才会觉得2脚的电平有问题,呵呵,谢谢您的指点。请问现在光耦输出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阻在這僅是限流用吧?!

不對請指正啊~~~~~

电阻是用来限流的,我原本以为的电阻的问题呢,听了二楼的分析,才知道自己错了,竟然忽略了发光二极管的压降,惭愧啊。

网友:
這顆光耦合器的 CTR(Current Transfer Rate)很低,只有 20%。

Datasheet 說二極管的電流要 6.3mA 以上才會被認為是 High 輸入,試著把電阻再放小一點,讓電流達到工作範圍。

网友A:
(5V - 1.65V) / 500Ω = 6.7mA

剛好過!

電阻設在 500Ω ~ 250Ω 間 ,因為 Datasheet 說建議工作範圍是 6.3mA ~ 15mA。

謝謝師長!!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 - 1.65V) / 500Ω = 6.7mA

剛好過!

明白了,谢谢您,现在可以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