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封装问题

楼主(2013-03-27):
在Logic文件里面,电容的两个脚变短了,不知道那里可以设置???(注明;图片两个电容是同一个零件,但在某些Logic文件里电容的脚会短)。谢谢!!!

网友:
原理图中LOGIC电容逻辑封装与库中的电容逻辑封装同名时,在当前SCH文件中放置同逻辑封装元件时系统会以当前SCH的逻辑封装为准,这就是为什么你库的是长脚,放到SCH是变为短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