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Designer眼图显示问题

楼主(2013-03-27):
    在Designer里做Transient扫描,然后用Create eye diagram report显示眼图,眼图上下部分移位,看高手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自己觉得应该是显示设置问题,尝试了好多参数都不正确。

网友:
    用高一点一版本吧6.1版本直接就有眼图的控件,可以看到差分和单端两种信号的眼图

网友(2013-04-28):
    我不是高手,我看没问题

网友(2013-07-23):
    请问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

网友:
    大哥,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呢,designer.我怎么设置好了,但是没有出来眼图!也就是没有PRBS15码流

网友(2013-11-14):
    使用PRBS 15码流。

网友(2013-12-18):
    時間問題  你不要設定0  我看你前面時間應該是不穩定的  ^^  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