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变压器的封装怎么画

楼主(2013-03-27):
    如下 :

请问这个变压器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
    这样的话,你查查他的变比是多少?  可以找相应的供应商,根据你的变比,供应商应该会找得出一样的型号来的。可能每个供应商自主命名并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你查查他的变比是多少?  可以找相应的供应商,根据你的变比,供应商应该会找得出一样的型号来的 ...

 你说变化?是啥意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变化?是啥意思呢

我说的是变比(bianbi),不是变化(bianhua)!

网友:
    变压器有型号?

网友:
    信号变压器都比较好弄,这个变压器用在power上,,,,不知道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