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问题求教

楼主(2013-03-27):
为什么我的AD10的有很多违反规则的地方,比如距离限制,但是最后PCB规则检查却显示0错误呢?DESIGNER rule check 里面 ,都开着呢。。怎么就检查不出来呢?

网友A:
Rules To Check选项下的所有电气性检查都有勾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les To Check选项下的所有电气性检查都有勾选么....

现在是全检查不出来了。。。。都勾选了呀 而且在线DRC都绿了

网友:
这个如果是0的话 也不会显示错误信息,你看看是不是这个情况

网友:
规则设置里边相应选项也要勾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