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原理图排阻

楼主(2013-03-27):
capture CIS画原理图排阻只有8R的,只有用9p8R的直插排阻。但是如果想在PCB中用8p4R的贴片排阻,在原理图中应该怎样画呢?

网友A:
用一個電阻的封裝,修改外觀和放上其他6根引腳,這樣就成為 8P4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個電阻的封裝,修改外觀和放上其他6根引腳,這樣就成為 8P4R。

不好意思 没太理解 我想问下原理图怎么画?part中只有R-PACK是8R的 自己新建元器件好像不能画排阻啊

网友:
可以新建任何元件

网友A:
圖0 在ORCAD調用原始的R元件去些改
圖1 進入元件編輯
圖2 拖拉加大元件外框,然後複製本體
圖3 縮小元件外框,加入實線的外框,加入剩下的6個PIN,
然後離開元件編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0 在ORCAD調用原始的R元件去些改
圖1 進入元件編輯
圖2 拖拉加大元件外框,然後複製本體

太详细了 谢谢!

网友(2014-01-04):
这个方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