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长度问题

楼主(2013-03-27):
我有一个疑惑就是当我们在做等长的时候,线的长度是所有cline加起来的长度,比如表层BGA里有的网络到DDR的线需要打过孔来实现连接:BGA——线段a——过孔1——线段b——过孔2——DDR,而我们做等长是的时候过孔1、过孔2这段长度没有加进去。如板厚是1.6mm,那么这两段就有一百多mil。好像很多做等长的里面没有提到这方面,不知道哪位大侠能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所以为什么是同组同层,相同数量的过孔

网友:
    所有的都相同,那你所想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为什么是同组同层,相同数量的过孔

照这样同层同组固然是最好的,可有的时候就是有就是有特殊情况出现,其中一两根需要换一下层,如果tolerance较大的话还影响不大,如果较小的话不知道是不是需要考虑这个过孔这段长度的问题。

网友:
    一般的BGA都可以顺出,非要说特殊情况不能同层。哪就忽略掉吧,相当于误差做大点了。那也是没办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