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allegro的菜单

楼主(2013-03-27):
1,首先到C:\cadence\SPB_16.5\share\pcb\text\cuimenus目录下,将allegro.men文件复制到环境变量pcbevn目录下面(当然其它地方也可以)。例如d:\pcbenv
2.用写字板打开allegro.men文件,这一步要非常小心的进行操作。
给出一个自定义弹出菜单模板供大家参考:()
pOPUP "MyTools"
        BEGIN
            MENUITEM "RatComp",  "rats component"
            MENUITEM "UnRatComp",  "unrats component"
        END
说明:这是一个完整的菜单项模板,Mytools可以改为自己想要的名字,不可用中文,MENUITEM "RatComp",  "rats component"代表一个子菜单项,RatComp是菜单显示的名字,后面的就是执行的命令,只要是在命令行可以输入运行的命令都可以在这里设置,这个例子设定的是显示零件Rat功能,大家可以把常用的skill加到这里面。
把修改好的自定义菜单模板复制,在allegro.men文件中搜索POPUP "&Help",在这句前前面加一个空行,将刚才修改好的模板文件粘贴,并保存。
3.修改环境变量,使菜单生效。打开环境变量设置,UI_paths,在Menupath项把刚才修改的allegro.men文件存放的目录,建立为一个路径,并且提到最上端。然后Ok.重新打开Allegro即可。

网友(2013-06-15):
我的按照上面的设置怎么不行,连菜单都没有了

楼主:
最后一步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