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ND的接法,请看过来~

楼主(2013-03-27):
最近在做一个板子,接收来自A/B两路的电源,即A-VCC和A-GND,B-VCC和B-GND,这两组电源给板内的若干个芯片使用;
请问下A-GND、B-GND和板内芯片的GND脚如何连接,多谢

另,A-VCC和B-VCC接入板内的时候,是否需要必须加滤波电感,

网友:
一般情况下,所有地全都接到一起就好!

网友:
两路都是数字电路吧!没必要分啦!要不要加电感 要看后面电路才知道

网友:
A-GND与B-GND必须连起来吧,电源转化出来的都是“浮地”;在一个系统中A-VCC,B-VCC参考一个GND,你可以用万用表测试一下A-VCC和B-GND之间是多少!

网友:
做过一些板子的电源到板内都加上LC滤波电路,电源会“干净”一些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按照大家的说法就接到一起了~~

网友:
还是要看你两组电是什么电,如果是来自两个源,那么GND不能直接连接。对于电感的问题,看你用来做什么,如果仅仅是滤波,用电容组合来滤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