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各位大神地的一些简单问题

楼主(2013-03-27):
我是一个菜鸟最近遇见一个问题想请大侠们帮忙解决:我的问题就是在第连接的时候才用地分割,地分割的时候会选区跨接。现在有用电阻磁珠和电容跨接的。我认为电容似乎用在接口处,这样有防止接口静电击穿的干扰。而根据磁珠有吸能和滤除杂波的功能,那磁珠用在什么地方是不是用在模拟地和数字地只见呢?那什么时候用磁珠而什么时候用隔离变压器呢?还有在选取电阻、电容和磁珠都有什么依据呢?在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割的时候什么时候才用桥接什么时候又要才用完全隔了的方式呢?请大侠帮帮我这个刚起飞的菜鸟

雖自謙為菜鳥,問的可是一個大問題!

楼主:
谢谢您的支持,但是我还是想知道为什么呀

网友(点评):
不是三言兩語能講完的!

网友(点评):
我在想該怎麼回答?可能可以寫成一本書吧?

楼主:
呵呵您好,我觉得这个和信号完整性的返回路径有关,但是我信号完整性的知识比较弱,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樓主若不介意繁體蠻文,小弟這邊有一些文章可供參考。

网友(点评):
所谓的尸体再深,也能挖出来!看来不是徒有虚名呀~

网友:
提刑官每次都这么给力!

网友(2015-06-01):
引用 网友A:
樓主若不介意繁體蠻文,小弟這邊有一些文章可供參考。

感谢

网友:
地分割 本来就是一个大学问,而且是个争论已久的问题。。。我听一个大神说过,布局OK,考虑回流路径,可以不用做地平面的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