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反相器起的作用?

楼主(2013-03-28):
这两个反相器起的作用?这个电路的功能作用? 如果没有这两个反相器,电路会怎么样?
请各位大侠多多指点!先多谢了

网友:
第一個反相器構成基本的晶振線路。

第二個反相器視為緩衝器(Buffer),它的目的就多了。

  • 前一級晶振線路振出來的波型會較接近弦波(Sine Wave)、不是很漂亮,第二個反相器能將波形整得更像方波(Square Wave)。
  • 前一級晶振線路振出來的推力可能不強,第二個反相器能增加扇出(Fan Out)能力。
  • 前一級晶振線路很敏感,容易受到負載或走線寄生電容的影響造成頻偏(Frequency Shift),第二個反相器能隔開後面的線路。

其實這是一個 Oscillator 的基本線路,有時候你不要第二個反相器,也能推得動後面的線路,就看你的運氣(振出來的時鐘強度及負載所需的推力)。這樣的線路設計是保險,比較不會有問題發生。

网友(2013-05-23):
嗯,整个回答很完美.唉,这些终于看到差距是多么明显了!

楼主(2013-03-28):
明白了,多谢超级狗

网友(点评):
你 12 點還不睡啊~我更神經!1:20 還回你。>_<!!!

楼主:
我一般是12点-1点睡,你比我还夜猫子,兄弟注意身体啊!
顺便请问下超级狗, BP-C009A 这是一个什么功能的芯片,这器件的手册没找到。 是加密芯片?复位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般是12点-1点睡,你比我还夜猫子,兄弟注意身体啊!
顺便请问下超级狗, BP-C009A 这是一个什么功 ...

我都是到公司睡!

网友(点评):
不能說的秘密! ^_^

网友A:
菜鸟关注了一阵,发现这“超级狗”真厉害,也很热心肠,难得的论坛牛人

网友(点评):
最厲害的是「神奇的傑克」,他找我來回答問題,自己在那邊看「大宋提刑官」。>_<!!!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菜鸟关注了一阵,发现这“超级狗”真厉害,也很热心肠,难得的论坛牛人

同感,感覺他很有學者的風度. 樂於助人.我們論壇需要這樣的朋友.

网友(点评):
被氣到吐血的時候你都沒看見!@_@

网友(2013-05-27):
EDA365記者實況報導:以下是超級狗被氣到吐血的情況,請看視屏.....

{:soso__8600509107917380223_4:}

网友:
振荡器反馈的相位差必须满足360度,第一个反向器完成180度,是振荡器组成部分,第二个可能是个buffer之类的。

网友B:
超级狗 啥来头 方面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级狗 啥来头 方面说吗

這算身家調查嗎?

黑五類會有何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