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三个电阻的电压是怎么算的?

楼主(2013-03-28):
想问下三个电阻时如图的点位有没有计算公式,两个电组就有公式,三个呢

网友A:
2/3X5V;1/3X5V.  1/3X5V.   1/2X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X5V;1/3X5V.  1/3X5V.   1/2X5V

如果那不是10K呢?如上三个电阻的。5V-20K-14K-3K-地。。。求各处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那不是10K呢?如上三个电阻的。5V-20K-14K-3K-地。。。求各处的电压?

串联分压,电流一样,再用 U=I*R就得了

网友(2015-07-02):
回初三的物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