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次显示问题

楼主(2013-03-28):
我在打开一个PCB文件时,为什么只能点一个层显示一个层呢?能不能在点顶层时,也能看见丝印层的文字呀?怎么设置?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
你是不是开单层显示了? 你试试Shift+S....

网友:
根据你现在的图片来看,你的图层显示模式是单层显示,可以按快捷键“L”打开层堆栈管理,打开“View Options”,在“Single Layer Mode”中选择“Not In Single Layer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