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控制电路

楼主(2013-03-28):
电路如下

充电电路的一部分,BATA是电池输入,DISA控制电池的放电PMOS,CHGA控制电池的充电PMOS。CHGIN为外外接电源输入。
当无外接电源输入时,BATA上的电流流过P5,P6到CHGIN给系统负载供电。当有外接电源是,外接电源上有自下而上的电流给电池充电。P5,P6均为PMOS, Vgs=-3V.
现在是对PMOS的开关由一些疑惑,当放电时,P5与P6都导通,只要DISA输出为0那P5就导通了,那P6是如何导通的,虽然CHGA为0时P6也是导通的,但是我理解的PMOS输入都只能是S到D,还是说只要G为0,PMOS导通其实没有方向性。
同理充电的时候这点也无法理解,求解答,谢谢

网友A:
通常 MOS 裡面會有寄生二極管,用來保護逆向電壓。
用 MOS 要當充電器的開關,通常需要二只 MOS 背對背的連接,這樣才能防止 MOS 沒動作的時候,電流會從寄生二極管流過使得某方向的導通。

『在是对PMOS的开关由一些疑惑,当放电时,P5与P6都导通,只要DISA输出为0那P5就导通了,那P6是如何导通的』  ==>那個就是 P6 的寄生二極管讓他導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 MOS 裡面會有寄生二極管,用來保護逆向電壓。
用 MOS 要當充電器的開關,通常需要二只 MOS 背對背的連 ...

我是否可以这么理解PMOS呢
理想的PMSO + D到S的理想二极管并联,当S的电压大于D的电压,此时二极管是截止的,不导通,整个实际PMOS的开关只由G控制。而当D的电压大于S的电压,不管理想的PMOS是否导通,电流都是从D通过寄生二极管流向S的。
那这样就会有一个问题了,我选择用MOS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压降小,功率损耗低,现在在里面串个二极管,那不是得不偿失吗。

网友A:
看正確的圖,再加上你去測量信號實際,或許你會比較清楚。

『我选择用MOS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压降小,功率损耗低,现在在里面串个二极管,那不是得不偿失吗。』  ==>真正比較好的設計,應該會是二個MOS同時作用,這樣功耗會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正確的圖,再加上你去測量信號實際,或許你會比較清楚。

『我选择用MOS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压降小,功 ...

刚刚实际测试了一下,当其中一个PMOS管导通并依靠另外一个PMOS的反向导通压降是0.7V,但是两个都导通的压降只有0.04V,哈哈,这个方案总算不用被枪毙了。
那这样说来,只要PMOS是导通的,无论是从D到S或者是从S到D,都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在PMOS关闭的时候电流可以从D到S通过寄生二极管,而电流无法通过S到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正確的圖,再加上你去測量信號實際,或許你會比較清楚。

『我选择用MOS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压降小,功 ...

还有忘记感谢你的耐心解答,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