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6中将PCB中器件重新编号后怎么倒回原理图中就出现很多错误?

楼主(2013-03-28):
    AD6中将PCB中器件重新编号后怎么倒回原理图中就出现很多错误?之前在preotel99中可以实现,AD6中是否也有这个功能?求指点!我的操作是:在PCB中重新排序:TOOLS>>RE-ANNOTATE,保存后倒回到原理图中design>>update schematics,会存在很多错误,原理图和PCB之前是相对应的!

网友A:
    这个你操作错误。
你将PCB的标号重新排列,那么也就意味着PCB的序号将改变,肯定和原理图不一样了,所以再次编辑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变更,而不是错误;
正确操作如下:
PCB反向注释,操作分两步:
1、PCB重新排序、标注:
PCB编辑界面下,快捷键“T+N”,然后选择一种排序方式,个人喜欢选第二种排列方式。然后确定即可,系统会按照你的要求重新排序、标号。
    同时会生成一个后缀为“XXX.WAS”的文件。
    2、原理图反向标注:
    原理图编辑界面下,快捷键“T+B”,然后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是让你选择之前生成的“XXX.WAS”的文件;选择并打开,然后会提示要变更的元器件数目,点“OK”继续;接下来的步骤与自动标注操作一样,不再赘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操作错误。
    你将PCB的标号重新排列,那么也就意味着PCB的序号将改变,肯定和原理图不一样了,所以再 ...

    太有才了 ,非常感谢!终于解决了,纠结了我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