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画封装的难题

楼主(2013-03-28):
altium designer的放大器封装同个引脚不同PART不重复管脚的画法?百思不得其解!例如LM339

正常自带库的LM339的ABCD的不同part的同名引脚是有关联的,究竟如何设置呢?

这个封装该如何设置呢?本人画了了4个PART但是就出现了4个3脚和4个12脚!但是在自带库里却只有1个3脚和一个12脚!

自带库封装

自带库封装

自画库封装

自画库封装

网友A:
这个是你画错了,只要在part1中带有3脚和12脚即可,其他的三个part不要3脚和12脚了。
原理图中,引脚都是唯一的,不能重复;而在PCB中焊盘可以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你画错了,只要在part1中带有3脚和12脚即可,其他的三个part不要3脚和12脚了。
原理图中,引脚都是唯 ...

可以重复啊!只是它们是关联的,我的目的是想问一下是怎么关联起来的!删掉其中一个管脚,其他的PART的管脚也会跟着删除的。怎么样在画的时候把它们关联成一个管脚的名称呢?在四个PART中都可以显示出来?

网友B:
好像在某个 AD 案例中看到过被关联的电源脚,你把这个 关联的 器件封装导出来 发到帖子里...

网友C:
应该是在管脚属性里面关联
不过一般的都是在一个PART中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重复啊!只是它们是关联的,我的目的是想问一下是怎么关联起来的!删掉其中一个管脚,其他的PART的管 ...

不明白怎么关联的,画原理图的时候,每个part都带电源和地的引脚,我个人觉得很累赘,影响原理图的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在管脚属性里面关联
不过一般的都是在一个PART中画

求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在某个 AD 案例中看到过被关联的电源脚,你把这个 关联的 器件封装导出来 发到帖子里...

在DXP2004的库或者6.9的库里Texas Instruments的文件夹中的功放元件TI Analog Comparator.IntLib中的LM339D中可以关联,怎么使自己画的库有关联,那就请赐教了!

楼主:
这四个图片就是3脚和12脚都是关联的,在自带库里可以,我们又如何自己画库的时候关联上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四个图片就是3脚和12脚都是关联的,在自带库里可以,我们又如何自己画库的时候关联上呢?

我们这里的规范要求,这类器件,要求电源作为独立的单元出现,即上面的器件 会是 PART E
(也就是说所有这类器件都需要按公司给定的或重新编辑后使用,自然就不去理会这个问题)

没有用到的单元也必须啊在某页 全部放出来...

另:封装中也不允许有隐藏管脚存在(全部为非隐藏管脚属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四个图片就是3脚和12脚都是关联的,在自带库里可以,我们又如何自己画库的时候关联上呢?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我在画这样的元件是这样处理的。

每部分都有VCC和GND
那么在四个part中任意选择一个画上VCC和GND,然后进行设置

这里part number设置为0后,其他的三个都会自动添加VCC和GND

网友:
类似的 设置问题 关联文档:

AD9 中DRC检查检查不出未连接的网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http://www.pcb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4952&fromuid=63313
从6.9起就有的新功能  Jumper Connec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