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检查报错

楼主(2013-03-28):
    BGA检查报错啊,难道是给BGA设置的规则优先级不够高?各位大神,这样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只是BGA的话就采用老大的办法,把默认的间距调成4MIL错误没了,你就是OK的。怕说的不够清楚,在补一句。
    比方说:平常你过5MIL间距,只有BGA报错,哪默认的改成4MIL,都不报错了,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BGA的话就采用老大的办法,把默认的间距调成4MIL错误没了,你就是OK的。怕说的不够清楚,在补一句。
    比 ...

这样么?我把GND网络的间距也调成这样就没报错了

网友(点评):
事实上TEXT下面4个不用改

网友:
    改trace和smd的距离就可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