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中移动元器件问题

楼主(2013-03-28):
我移动原理图中的元器件和连接线的时候选中后一移动就看不到东西了,停下来后又看到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我用的是cadence16.6   ,期待解决,谢谢!

网友:
16.6的问题还是很多的,005补丁后,出光絵层时板框会没有,move命令下移动元件时也是会隐藏的

网友:
是刷新慢造成的,我的解决办法是重装系统,再装allegro.不知对你有没用.对了有一点我开始装的是win7旗舰版,重装的是家庭版.X64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尝试了一下,把背景设置的浅点会看到轮廓,也凑合着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