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进行传输线的S参数

楼主(2013-03-28):
siwave在对传输线S参数提取时,是否也包含了传输线过孔处的影响?

网友:
是包含了过孔的影响的

网友(2014-03-06):
电容在链路中,可以连电容一起提么?

网友A:
可以,但是hfss这类的软件应该只支持rlc边界,如果有相对准确的rlc参数可以借鉴。
否则就只能导touchstone到路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hfss这类的软件应该只支持rlc边界,如果有相对准确的rlc参数可以借鉴。
否则就只能导touchstone ...

像SATA这种有耦合电容的线路,我在芯片端和CONN端建Port提s参数,在designer里看到的波形只有正没有负,如果在芯片端和电容端建Port提s参数到Designer波形就正负都有,请问这个耦合电容会有影响么,要怎么处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