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3-03-28):
使用AD10一段时间了,一直有几个问题搞不定。拿出来找大家帮忙看看。第一个第一个图图是原理图中的器件参数设置: 这里面的参数必须都是英文或是字母吗?不支持中文吗?ParameterS里面的参数不能更新到PCB里面?第二个图是PCB导出器件清单的界面: 这里面就是原理图里面器件参数有汉字,导出PCB清单时,汉字显示不全,不晓得什么原因?还有一个问题:AD10的原理图里面设置的器件参数:比如一个电阻的参数-10K 0603封装 1% 1/10W;我想在原理图里面显示时只显示 ,其他的参数在PCB导器件清单的时候都可以看到。 这些问题一直以来让我很头疼,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了。我的QQ150440671.

楼主:
大家都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或是有什么别的方式可以实现吗?谢谢

网友:
查找相似对象批量选中原件后   批量隐藏你不需要看到的参数就可以了
不知道你是指的那种方式导出清单    导出元件清单的时候有相应的参数   注意选择

楼主:
谢谢版主回答。批量隐藏那个我明白。想问一下,AD10的参数设置里面可以用汉字吗?我的第2个图里面的Dsecrition用的是汉字描述。。。。这个图就是导清单的。显示汉字就不全。。。不晓得什么原因。是不支持汉字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回答。批量隐藏那个我明白。想问一下,AD10的参数设置里面可以用汉字吗?我的第2个图里面的Dsecrit ...

我用的是AD09版本的,汉字是可以出现的,我们很多元件都有汉字。

网友:
    不建议用中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AD09版本的,汉字是可以出现的,我们很多元件都有汉字。

哦,忘了告诉你,DXF那里有个设置是显示特殊字符串的,你是不是没有勾上那个?

楼主:
    谢谢各位。我也不想用中文的,不过给生产用的,要用中文的。改来改去的麻烦,所以想直接用中文的。。。。qwzcp1229朋友说的显示特殊字符是指的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