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元件多个封装时大家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3-03-29):
大家遇到一个元件要多个封装是怎么做的啊?
我的方法比较笨:把原理图封装也增加相应的PIN数出来,这样就才不会报错说PIN数不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靠谱点的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是,在PCB中直接用ECO添加,但如果遇到要将两个封装重叠的情况,又叠不上去?
该怎么设置?
求指教~

网友A:
    没明白你想表达的?你是指原理图分几个封装?还是PCB里面分几个封装?
    对于原理图可以做多重封装,这个看以前的贴。
    至于PCB做多个封装,兄弟,你想多了,PADS的PCB的封装要一一对应。除非在原理图里加相应的电路,在导入PCB就行,也就是我们说的双LAY,三LAY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想表达的?你是指原理图分几个封装?还是PCB里面分几个封装?
    对于原理图可以做多重封装,这个看以 ...

    兄弟,我就是想多了~
我要的就是你口中的双LAY、三LAY~

网友:
    那就简单啦,原理图先增加相应的电路,在导入PCB。嘛!

网友B:
    1,在原理图中增加相应的器件,然后导入PCB中使用。

    2,PCB中如果要将两个器件在位置上叠加,关掉在线DRC功能就可以了。快捷键:DRO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在原理图中增加相应的器件,然后导入PCB中使用。

2,PCB中如果要将两个器件在位置上叠加,关掉在线DR ...

嗯,早上在Q群上大伙就是这么指导的~
还热心地改了给我~
但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怎么回事,在我这就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早上在Q群上大伙就是这么指导的~
    还热心地改了给我~
    但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怎么回事,在我这就是不 ...

    嘿嘿,封装没指定,等等各种操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