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Net label 与 port的区别

楼主(2013-03-29):
哪位指点下,AD中的网络标签 与 端口 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A:
PORT一般用于端口、接口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RT一般用于端口、接口网络

实现的功能都一样 是么

网友:
net label是同一原理图的连接,port不同原理图之间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