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走线行吗?

楼主(2013-03-29):
    2层板,由于绕线空间限制,把线走成了这个样子,这样走可以吗?或是对信号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
    2层?你确定?你那个回流参考平面在哪?估计这个设计完全不能够用啊。

网友:
    这样走,是2层的话,串扰,反射,and so on. 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层?你确定?你那个回流参考平面在哪?估计这个设计完全不能够用啊。

    嗯,确定是两层,单就这个线能这么绕么

网友A:
    不能够,就2层的话,另外一层保证完整的地做回流平面,2层的线不要交叉。

网友B:
    没有空间的话,将等长误差放大一点。

要保证有一个完整的参考平面,如底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够,就2层的话,另外一层保证完整的地做回流平面,2层的线不要交叉。

    终于整好了,是这种效果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空间的话,将等长误差放大一点。

要保证有一个完整的参考平面,如底层。

    如果是多层板,也有完整的平面,能这样绕线么

网友:
    嗯,很棒。顶一个!

网友A:
    最好透明化,把2层的图上来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透明化,把2层的图上来在看看

    嗯,晚上上图,下面走了电源,是不是很危险

网友A:
    当然。完整的意思啊。你走了电源还完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完整的意思啊。你走了电源还完整嘛?

    嗯,但双面板,没办法保证什么都完美,所以只好舍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但双面板,没办法保证什么都完美,所以只好舍弃了

看这个背面 比较头痛啊,你的电源线吧这个地平面分成了2块。
给你个建议,电源,考虑从芯片内部走吧,至少你的那一段等长下面保证没有隔断,是完整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背面 比较头痛啊,你的电源线吧这个地平面分成了2块。
给你个建议,电源,考虑从芯片内部走吧, ...

    电源从芯片下面走,那绕太大圈了,这样改一下怎么样

网友A:
    另可绕。也别破坏平面。这是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可绕。也别破坏平面。这是规则。

继续问个,图中高亮的都是VDD,左边电源和右边电源也同属VDD,如果左边不连到右边,直接加电容滤波后给芯片供电可不可行呢
    PS:主电源分了好几个地方进芯片,是不是先要把电源集合到一条线上再给芯片供电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继续问个,图中高亮的都是VDD,左边电源和右边电源也同属VDD,如果左边不连到右边,直接加电容滤波后给芯 ...

    这个就要看你的原理图了。 理清楚电源的来源和去的方向  你可以方便整改。如果是同时供进来的,可以考虑分开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要看你的原理图了。 理清楚电源的来源和去的方向  你可以方便整改。如果是同时供进来的,可以考虑分 ...

再请教个问题,想下图这样5个模拟音频信号输出,他们之间的地平面是不是要隔开比较好呢

网友A:
你都说了是模拟音频信号,他们的地之间无所谓。可以穿线(别穿高速信号线),当然最好不穿。左右声道最好分开包地,全部单根包。注意别串到高速信号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说了是模拟音频信号,他们的地之间无所谓。可以穿线(别穿高速信号线),当然最好不穿。左右声道最好分 ...

嗯,受教了,继续请教,那分开包地,左右声道走线应该不能走成这个样子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说了是模拟音频信号,他们的地之间无所谓。可以穿线(别穿高速信号线),当然最好不穿。左右声道最好分 ...

包地的时候可以不用在地线上打过孔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包地的时候可以不用在地线上打过孔把

    有空间能打就打 没空间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空间能打就打 没空间就算了

如果走线的时候空间很大,铺铜的时候就能把线包起来,这种情况应该就不用特意去包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