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同网络不能连线

楼主(2013-03-29):
出现.you must select switch rules from the pop-up menu before connecting to this target .同网络不能连接走线,请高手帮忙解惑,感激!!

网友:
    走线的时候,右键----SWITCH RULES就OK了

楼主:
    这个是为什么呢,每个网络都要点击Switch rules 不是很麻烦吗??

网友:
    这就由于你设置了不同的间距规则导致的,所以尽量使用少的间距规则,或者干脆使用默认规则。

楼主:
    请楼上帮忙解答

楼主:
    我是想直接走3mil的走线从bb出来,第一二层的线直接出线

网友:
    那就出了BGA就右键。只能这样了。要么改小焊盘到你的默认间距合格吧!
或者在LAYOUT里出线,关掉DRC(无模命令DRO),设置好栅格,出完线在到ROUTER了走

网友A:
    上个图吗,你这说的很是模糊

楼主:
    我是想直接走3mil的走线从bb出来,第一二层的线直接出线,有更好的办法吗

楼主:
    没有在电脑旁边,用手机上网的,没有办法提供图片,现在问题似乎是解决了,是规则设置不一致引起的,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吗,你这说的很是模糊

如果能上图,我早上了,公司屏蔽。没办法的。

网友A:
    没说让你上图,激动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说让你上图,激动毛

你有见我激动?我只不过解释一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