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禁止pads router优化我自己布的线

楼主(2013-03-29):
每次走完了router就给我优化掉了,有时候都不是我想要的样子,有没有办法让他不要优化

网友:
    软件设置的问题哦。

网友:
    让其他人帮你上图片吧,对不起,我的不能上传图片。

网友A:
    看到还没人回答你,那我口述吧。
tools------routing-----general---------interactive routing除了第一项勾上,其他全部取消。
    如果你开了推挤plower,请把plow traces smooth取消。
    试试吧
到家了,上个图
我画圈的选项都取消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还没人回答你,那我口述吧。
tools------routing-----general---------interactive routing除了第一项 ...

请问一下您在Router中走线,你的走线栅格,过孔栅格设置多少。我怎么设置都不好走线,可能是我技术不行的原因吧,请您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点评):
每个人的习惯不同,我的也不一定适合你。 我的走线栅格式5 过孔是2.5 显示是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