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理图的输入表示

楼主(2013-03-29):
如图

这个是一个电路的输入的两个端口,我看图中用了两个网络标号24V 和 GND 还有 两个 port,我想请教,在正规的原理图设计中,输入端口该如何表达?只用网络标号 不用PORT,或者只用port不用网络标号,或两者都用,有何区别?

网友:
port一般不同页面之间的互连,net是同一页面之间的互连。不过net也可以设置成全局的,所以我画图时,一般只用net

网友:
net,表示网络,在DXP及以上版本,同一个工程下,不同页面下的同一个net在生成PCB是是有连接关系的,当然也可以做成层次电路设计。
port,表示的是端口,port本身是没有连接属性的,port用作层次电路设计不同页面之间的连接关系。一般情况下,为了方便查看电路,port需要赋予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