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约束规则里红色小三角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3-29):
allegro约束规则里红色小三角是什么意思??谢谢
如图:

网友A:
该网络高亮了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网络高亮了

谢谢!

网友(2013-06-24):
引用 网友A:
该网络高亮了

你好!请问下如何实现这个小三角,我在pcb中高亮了网络,好像传不过来。我用的是16.5 S041。可否说明一下步骤,谢谢!

网友:
哪个版本?这么高级?呵呵

网友:
哦,知道了,好像是重新启动一次约束管理器就好了,为什么不做成实时同步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