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 xilinx官方提供的GTP仿真的例子,遇到点问题,求助大家。

楼主(2013-03-29):
附件里是xilinx官方提供的一个Virtex 5系列FPGA的rocket IO的仿真套件,里面用到了sigplorer 调用hspice仿真器,我安装了hspice仿真器,license可以正常使用。我按照说明一步步做下来,总会提示错误,大家在工作中有没有做过针对xilinx的GTP或rocket IO仿真的?除此之外还有其它的办法来做这项工作么?非常感谢。
仿真文件用的是XilinxExample中的ExampleSimulation
“仿真时,出现如下错误
ERRORS:
Simulation (DESIGN TRANSMIT 2) DESIGN TRANSMIT 2 Pulse Typ Reflection Failed
ERROR(SPSIMS-56): Error messages can be found in sigxp.run/case0/sim1/waveforms.lis.
ERROR(SPSIMS-55): Hspice failed to simulate main_gen.spc in sigxp.run/case0/sim1.

用的软件版本
hspice b2008-09版本
cadence16.2版本

网友:
你的模型应该是ibis_ami的,你只把其中的ibis拿过来用,这样子转换过来的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