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 editor中按照页摆放元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3-29):
在按照整页将元件摆放在pcd editor中,为什么所有设置步骤都对的,但是还是不能检检测到设置的属性page呢?求解释·····

网友:
要把导出的xpage.txt文件放在brd目录下,选择place/place by page number

网友:
直接按页摆放 什么也不要设置 16.3以上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