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开关型三极管

楼主(2013-03-30):
哪位提供几款NPN和PNP型号的速度在50K以上的开关三极管的型号呢? 谢谢

网友:
百度digkey,上面很多元件,参数可见。你慢慢找~~

网友:
这速度 太多了吧

网友:
8050 8550
1815 1015
还有很多

网友:
基本上随便一个都可以胜任了!这要求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