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pe Symbol 有什么规范?太诡异的问题

楼主(2013-03-30):
shape symbol 的几何中心是哪?
它的几何中心为什么不是重心?15.5不能把shape原点建在shape的重心(allegro的算法好像是shape的纵横最远边界组成的矩形的中心),否则使用skill导此symbol lib时会产生shape偏移的问题
对于16版没有这个问题,这是bug还是什么?换句话说就是在15.5版中必须把shape的原点建在body center,并且它不是几何重心
这是为何?

刚接触create symbol,就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的,软件是把你任意的shape   取相切的一个最小的矩形,然后取中心  就是center了
这个不能算是BUG吧,理解不同而已。你如果要用shape建立焊盘的话,最好焊盘和阻焊的shape都是是以0点为参考,这样将来直接就是对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