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03-30):
allegro  走线要求走任意角度 在转折的地方还要求走弧形 请帮忙各位大大有知道怎么做比较方便的吗?

网友A:
右边的line lock选择  ARC  后面选择off  出来就是任意的弧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的line lock选择  ARC  后面选择off  出来就是任意的弧度了

這個只適合於佈單線的時候 並不太適合走大把的BUS線吧

网友:
    BUS也同样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