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电路?

楼主(2013-03-30):
我们用的锂电池是3.7V,厂家要求的充电电压要小于4.25V,但是我们的手机充电器是5V,请问这个如何实现的?
像现在的2.8A的电池,四个小时就能充满电,请问这如何实现?

网友:
做个调压电路

网友A:
建議可以用 B24120 調整限流 2A 充電。

网友:
我们的手机充电器是5V

如果手机充电器電流只能提供0.5A,保證 2.8Ahour的电池,四个小时絕對無法充飽。
如果手机充电器電流能提供1A,在 2.8Ahour的电池上,可能有機會在四个小时充飽。

网友:
2800mAh容量的电池,如果保持恒流1A充电,那么需要的时间就是2.8h。如果采用500mA充电,那么需要的时间绝对超过5.6h。2800mAh/4=700mA。你最起码要大于700mA恒流充电,而且你充电的时候是不可能一直保持恒流充点电的,所以我建议你采用1A及以上充电IC进行设计。如果不太考虑价格,凌立尔特和美国国家半导体(TI)公司有比较多的选择。如果考虑国产的话,深圳市联益微电子有,上海如韵电子也有相应的IC。还有鬼子也有很多,台湾也有大把的相应IC。

网友:
1.如果说想要把5V降成4.2V。二极管有0.6V     还有0.2-0.3V压降的。加了后,还可以防止电源正负极接反
2.不要加充电管理IC吗。电池一般为多少MAH为单位的,充电时间取决于充电电流的大小跟电池的容量。有些PMU带充电管理,充电电流软件也可以调整

网友(点评):
充电这种大电流的情况,要用二极管得用肖特基二极管了,而肖特基二极管的特性之一就是压降很小,远小于0.6V。。。还有二极管的压降不是恒定的,是根据电流大小而改变的,用二极管来实现降压不太可行

网友:
「神奇的傑克」是充電集成電路高手!

奉上他多年前傳授給我的秘笈。

TI bq24120 Calculator.zi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議可以用 B24120 調整限流 2A 充電。

好老的IC哟。五年前用过

网友(点评):
您老只是五年前用過,上面有位高手是已經用了五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老的IC哟。五年前用过

8051 有沒有 20 年呀?

网友:
51已经没有没有刮目版权保护了。也就是超20年了。所以中国一堆的单片机,其实都是51,便宜的不得了!!不过上面的充电IC应该有更便宜更好用的吧!!

网友(点评):
那就仰仗前輩提點幾個型號!^_^

楼主:
哪位高手用过电池管理芯片,充电电流1A左右的,请推荐几个?

网友:
【有錢人喝水】

有一次,當我去拜訪我那有錢的朋友時,女傭過來招待我......

女傭:想喝點什麼?果汁、汽水、巧克力、牛奶咖啡、果味咖啡還是一般的咖啡?

我:給我來杯茶好了。

女傭:錫蘭茶、印度茶、涼茶、蜜茶、冰茶還是綠茶?

我:錫蘭茶。⋯⋯

女傭:你要怎樣的?白的還是黑的?

我:白的。

女傭:加奶還是鮮乳酪?

我:加奶。

女傭:羊奶還是牛奶?

我:就牛奶吧。

女傭:瑞士牛還是南非牛?

我:嗯!我看我還是要黑的(錫蘭茶)好了。

女傭:那你要加些糖精、白糖還是蜜糖?

我:白糖。

女傭:甜菜糖還是蔗糖?

我:蔗糖。

女傭:白、褐還是黃糖?

我:我不要茶了,請給我一杯水吧!

女傭:你要礦泉水、自來水還是蒸餾水?

我:礦泉水。

女傭:有味的還是沒味的?

我:...我想....我...還是渴死算了......... 。

网友:
4.2V L锂电池充电IC多的去了~国产的相对便宜一些,但是一致性不好。大厂的要贵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放手機上還是外接充電座上?

你想用線性(Linear)的還是切換式(Switching)的?

大电流的还是用开关型的吧,线性的现在应该不多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师,那么充电电池我需要使用的电流是怎么计算呢?这个有方法计算吗?比如我用5000mAh的铁锂电池,还是说 ...

鋰鐵(LiFePO4)電池???

不同的電池有不同的充電特性,充電 IC 也不一樣,不可混用!

網路上查得到鋰鐵(LiFePO4)電池專用的充電 IC,你最好是用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