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丝印 移动

楼主(2013-03-30):
    各位同志们,最近发现一问题很难过
   丝印能不能批量移动,保证元件不移动的情况下,我现在只能一个一个去移动,有时候碰到很多要整体移动的拿他没办法。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目前不能, 而且集体选中选择也是整体旋转,而不是独立旋转, 这个就algo 差远了

网友(点评):
AD10版本可以批量移动,呵呵

网友:
    AD09同方向的器件移动位号.快捷键:A-P;
AD10可以选中丝印一起移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器件锁定后,位号又飞了???

网友B:
    要整体移动的话 貌似有办法的   方法 如下 先把你需要移动的丝印全部选中 然后F11然后在 pcb inspector中 graphical下方的X1 Y1后面分别输入参数即可  举例说明 比如你选定了之后需要整体沿着X方向移动10mil 那么你在X1之后输入X1+10mil 依次类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整体移动的话 貌似有办法的   方法 如下 先把你需要移动的丝印全部选中 然后F11然后在 pcb inspector中 g ...

    2楼说的要旋转丝印的话貌似也是可以的, 同样的操作在 pcb inspector中的rotation中可以设定旋转多数度, 不过这个操作好像还是不那么智能化,因为我只能实现根据元件摆放方式去选择相同摆放方式的元件(比如竖排的) 然后选中丝印在让其旋转90度 不知各位还有什么好的方法木有?

楼主:
    我用的是AD09,看来得下个10版本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不能, 而且集体选中选择也是整体旋转,而不是独立旋转, 这个就algo 差远了

看来要去弄个AD10了

网友:
    貌似AD里面丝印是无法进行批量对齐,只能单个单个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