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导出asc文件,出现如下错误提示,是什么原因请教

楼主(2013-03-30):
    pads导出asc文件,出现如下错误提示,是什么原因请教,在导出没有勾选rule一项,但是仍然不成功?迷惑

网友A:
    同问。遇到过相同问题,无法解决。我个人的看法是档案已经坏掉,无法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遇到过相同问题,无法解决。我个人的看法是档案已经坏掉,无法修复

你的文件本来就是用pads画的,还是其它软件画的导入到pads里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文件本来就是用pads画的,还是其它软件画的导入到pads里面的?

    就是用PADS画的。画到最后可能会坏掉,一般出现在层数较多的板子上。你试试导dxf出来,再导进PCB看。这个方法不保险,有可能会器件从top跑到bottom。所以导过后要仔细检查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方便就把文件上传

网友:
    方便就把文件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