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走线走到定位柱上面而软件不报错方法

楼主(2013-03-30):
新手容易出错的地方,老鸟不用看

网友:
希望楼主不要搞得太复杂。节约大家的时间提高浏览效率。

楼上压缩文件内容:

做了通孔的机械孔要在这个孔上加 ROUTE KEEPOUT    表示在限定的区域不可有走线或者铜皮
ROUTE KEEPIN    表示区域内可以走线
做封装时记得要做上    ROUTE KEEPOUT  以免走线走到定位柱上面而软件不报错。

网友:
版主对你无语了吗,这样都可以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