溺死在Jimmy培训的菜鸟——《电源完整性设计》培训心得

楼主(2013-03-31):
原本的偶,在浴缸里扑腾几下,没被淹死,就以为自己会游泳了~
这次参加Jimmy的培训,一个一个的巨浪打过来,才明白什么叫知识的海洋……
这次主讲是92年的肖美女~
自卑啊~人家美女这么年轻,就已经如此有气场了~
而且讲得也非常有条理、深刻……
比较有感觉的就是,不墨守陈规,敢于突破教条,懂得灵活变化……
这也在于“知其所以然”!如果只是知其然,必不敢,也不懂得去灵活的变通。
只有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才懂得、敢于去变,去优化~

OK,废话说得有点多了~
下面,偶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偶这次培训的笔记~
纯属抛砖引玉~

一、何谓电源完整性设计
     电源完整性设计研究的是电源分配网络PND(既从电源的源头-稳压芯片-平面-芯片引脚到芯片内部这么一个网络)。

二、电源完整性的目标
     电源完整性设计就是要把噪声控制在允许范围内,保持芯片焊盘上的电压稳定

     如何做到这点呢?这就要求我们知其所以然了——噪声从哪来?通过控制哪些量能控制噪声呢?
     电源的波动,其实是由芯片内部造成的!
     芯片内部状态转换过程,电流必定会产生变化,而这个变换就导致了纹波的产生。
     这个电流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根据欧姆定律我们要让波动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就只有让阻抗尽量低

三、电源完整性的实现方法
      1、电源模块
            电源模块一般靠近板边、电源入口摆放。
            但也不要教条地就认死这一规则。如果某电源模块,只是给单独一芯片而不是整板供电,自然就放在芯片附近即可。
       2、内层平面
             尽量使电源层有紧耦合的参考地平面。这其实本身就相当是一个电容,比外接的电容要强大的多~
             叠层时一般都是对称的,并保证至少有一个电源与地紧挨着
             两个压差较大的电源平面不允许在一起。
       3、多种电源的分割
             分割后的电源平面要尽量规则。这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为了避免出现瓶颈。
             不要将没有联系的平面之间形成交叠,空间上也不允许重叠。
             即分割后的相同平面(如模拟或者数字)无论在哪一层的投影都应该是形状相同,位置相同的。
             1Oz铜厚时1mm的线宽能通过的电流分别为:表层1A,内层0.5A
             VIA则按孔的周长来等效走线宽。如0.25mm的孔,周长为0.25*3.14=0.785mm,可通过的电流为0.785A.
        4、供电芯片
              大电容谐振频率低,滤波半径较大,可放在芯片周围;
              小电容谐振频率高,滤波半径较小,必须靠近芯片引脚摆放。

             为了降低电容的等效电感,可以采用多个相同容值电容并联的方式进行滤波。并且摆放是要正反交错,以让电感相互抵消。

上面我就回顾、总结一下,偶这菜鸟在这知识巨浪里头,偶尔挣扎着吸取到的一些东西。
不够完整,甚至可能会有些理解上的偏差,还望各位多多指教~
下面我想用本次培训的几道思考题作为结尾:
1、为什么大电容可以放在距离芯片较远的位置,小电容要尽量靠近芯片管脚放置?
2、如何估算线宽和过孔的过流能力?
3、叠层是否是走线层越多越好,只要保证电源能连通就可以?
4、为了降低电容的等效电感,可以采用多个相同容值电容并联的方式进行滤波?

网友A:
    LZ,92年的肖美女也在论坛里哦,试着将她挖出来嘛,年轻貌美又有实力,多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92年的肖美女也在论坛里哦,试着将她挖出来嘛,年轻貌美又有实力,多好啊~~~

    你认为偶发这篇文章是干嘛的呢?
还不就是为了吸引肖美女过来~

网友:
    有美女一定要頂,也學習了

网友:
    顶楼上的想法!!!

网友B:
    我们老板临时要我们周末两天都加班,产品要赶出来去参展。然后清明放四天假。
相当悲催的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老板临时要我们周末两天都加班,产品要赶出来去参展。然后清明放四天假。
    相当悲催的我

    显然你被你们老板忽悠了——本来清明就有三天假,你加了两天班,应该有五天假~

网友:
我需要巨浪

网友:
在深圳就是好啊

网友C:
如果有图片的话就更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图片的话就更好理解了

偷了Jimmy老大一个图,放上去了~

网友D:
    突然发现这样打孔的画,芯片管脚也是直接接到电源层,没经过电容滤波

网友(点评):
这个是去耦,亲。 只要距离够近就可以了!当然先电容后管脚当然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突然发现这样打孔的画,芯片管脚也是直接接到电源层,没经过电容滤波

不对,要把线连接起来,再在电容上面打个电源孔 这里有空间打二个。大ic不要打孔

网友:
    92年的 现在才20-21周岁 厉害

网友E:
    芯片内部状态转换过程,电流必定会产生变化,而这个变换就导致了纹波的产生。
     这个电流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根据欧姆定律我们要让波动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就只有让阻抗尽量低!

请教:  电流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但为什么是让阻抗尽量的低,才能够让波动保持在一定范围内。

                怎样才能够做到让阻抗尽量的低?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芯片内部状态转换过程,电流必定会产生变化,而这个变换就导致了纹波的产生。
         这个电流的变化是不可避 ...

根据欧姆定律V=IR,既然I我们无法控制,自然就只能控制R啦~
    文章后半部分“电源完整性的实现方法”其实说的就是怎么降低~

网友:
    嗯,写得不错的。

网友:
偶没看懂?

网友:
写的太好了,简直是二次培训,楼主辛苦了~~~

网友:
想知道 jimmy老师是如何讲课   YY吗

网友(2013-05-10):
太牛了。。。都是好人才》》

网友F(2013-06-09):
引用 网友E:
芯片内部状态转换过程,电流必定会产生变化,而这个变换就导致了纹波的产生。
         这个电流的变化是不可避 ...

根据欧姆定律V=IR,既然I我们无法控制,自然就只能控制R啦~
    文章后半部分“电源完整性的实现方法”其实说的就是怎么降低~
    ---------------------------------------------------------------------------------------------------------------------------
个人觉得应该是放电时间变长了,自然纹波平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芯片内部状态转换过程,电流必定会产生变化,而这个 ...

    个人意见是电容为同步开关的电流回路提供了最短的回流路径,整条回路的感抗降低(提高了对电流突变的快速电流补偿路径),就近放置就涉及loop path和电容de-coupling 的radius。PI应该包括SSN(SSO),ground bounce、IR drop、current density、plane resonance。

网友(2013-09-04):
    第二次回来认真看,写得真好!感谢分享!

网友G:
单看人家这参与者的讲解就令人茅塞顿开啊,那Jimmy培训效果可想而知,Jimmy大侠把培训的现场录成DVD共享下吧,花钱买都愿意啊!

或者,您出书吧...我订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不错,继续等待有更好的资料

网友H:
    学习了,电容产生的电感,有那么大么?需要交叉摆放?没听我们老板说过。(做了10几年layout)

楼主(2013-10-12):
引用 网友G:
单看人家这参与者的讲解就令人茅塞顿开啊,那Jimmy培训效果可想而知,Jimmy大侠把培训的现场录成DVD共享 ...

大师确实已经出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电容产生的电感,有那么大么?需要交叉摆放?没听我们老板说过。(做了10几年layout)

多放几个电容,反复滤波,
至于电容正反交叉放置,方便抵消电感,只有极性电容了吧

网友:
    文章很赞 突然想起我以前在哪个上面看见过提到过电容的这种布局 好像还被惠普申请了专利

网友:
    受教了,这样好的资料多多的分享啊,谢谢

网友(2013-11-12):
看啦,让我觉得自己更菜啦

网友(2014-01-13):
引用 网友I:
狂顶!

真的是好东西

网友:
楼主好样的,学习了!

网友(2014-10-12):
楼主真给力,讲得非常好,没有去过培训的谢谢你的分享了

网友:
缺少实际分析和理论验证。

网友:
92美少女求介绍

网友:
    都是很基本的电路知识

网友(2014-11-11):
引用 网友A:
LZ,92年的肖美女也在论坛里哦,试着将她挖出来嘛,年轻貌美又有实力,多好啊~~~

    人家LZ是在讨论技术问题....不是在挖美女......

网友(2015-04-08):
    LZ总结的很好,谢谢!

网友:
对于通流的计算不知道是从哪里得来的,没有考虑温升,1mm的线宽,1oz铜厚的通流,在温升10度时的通流也不会只有要比1A大的多,通信类产品往往是按你说的来留的吧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显然我还没找到肖美女在那里?

网友:
    话说第二张图的电容摆放方式好像惠普还专门申请了专利的

网友:
    学习啦,写的不错呀

网友(2015-07-21):
    我了个去,好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