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操作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3-03-31):
    各位大神,小弟阅读周景润的《candence高速电路板设计与仿真》,对第13章敷铜的13.3节中“使用Anti Etch分割平面”中的第2个步骤不明白,恳请指点!原话如下:
设置所有GND_EARTH网络为红色,执行菜单命令“display->color/visibility->color dialog",选择“stack-up”中的“Through All”和“Anti Etch”的交点。
    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选择“stack-up”中的“Through All”和“Anti Etch”的交点,这起什么作用?

网友A:
    不用管这个啦,你把要分割的那层的Anti Etch颜色打开就够了
设置GND_EARTH网络的颜色是为了方便区分分割的sha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管这个啦,你把要分割的那层的Anti Etch颜色打开就够了
设置GND_EARTH网络的颜色是为了方便区分分割的 ...

谢谢!初学,总以为书上的每个步骤都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