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expedition中如何删除board outline?

楼主(2013-03-31):
本来是画个禁止敷铜区的,不小心画了个manufecturering outline,我要删除的时候,提示board outline, manufecturering outline等不能删除,请问怎么办?有什么办法能去掉?

谢谢!

网友:
没办法删除掉,只能修改,重新画一个manufacturing outline就行了。

网友:
那些Outlin是必须保留的,但可以通过制作新的Outline自动替换。

网友:
如果把outline做成一个器件库。可以把outline当成器件删掉。若果是外部导入或者自己画的outline无法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