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中如何实现相同模块相同布局布线

楼主(2013-03-31):
如图在AD09中怎样实现相同模块布局布线完全一致呢?这应该有很好的方法吧,请各位大侠指导。感激不尽啊!先谢过了

网友A:
zhengzy版主有发过一个专门讲这个的PDF,你去找找就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zhengzy版主有发过一个专门讲这个的PDF,你去找找就找到了

找到了。谢谢!
不过还有个问题,如果我的原理图是在PROtel上画的,PCB想在AD中完成布板布线呢?又要怎么做?

网友(点评):
AD不是能够直接打开99的原理图的么...打开以后仔细检查检查就可以了...

网友:
最稳妥的方式是用99生成网表,再在AD中用生成的网表导入PCB,具体操作,楼主可网上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