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怎么同时装两个不同版本的PADS

楼主(2013-04-01):
如题。昨晚装了下,结果后面装的pads顶掉前面装的PADS

网友A:
装在不同的盘里。

网友B:
可以一起共存的。license用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在不同的盘里。

我就是装在不同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一起共存的。license用一样的

用一样的linense就可以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装在不同的的

不同盘

网友C:
你要把桌面的圖標顯示改下名字,要不肯定會被替換點啦

网友D:
看看我的笔记本装的:

网友(点评):
jimmy,你好厉害啊

网友(点评):
2007.8EE是什么软件

网友(点评):
牛人。我只装两个

网友(点评):
太强了,装这么多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我的笔记本装的:

 jimmy:你怎么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把桌面的圖標顯示改下名字,要不肯定會被替換點啦

是不是只要名字不一样就不会给顶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只要名字不一样就不会给顶掉?

是的。

如果不记得改名字被顶掉也没关系,

来这里的路径将相关的程序发送快捷方式到桌面就可以了。

C:\MentorGraphics\9.0PADS\SDD_HOME\Programs

C:\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Programs

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Programs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

如果不记得改名字被顶掉也没关系,

JIMMY大师正解
另外,jimmy大师请教下哦,你的那个9.5的精简版,在WIN7,32位的系统上可以运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JIMMY大师正解
另外,jimmy大师请教下哦,你的那个9.5的精简版,在WIN7,32位的系统上可以运行吗

我没用过win7系统。。。

我在XP怎么装都行

楼主:
多谢jimmy大师。今晚去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的。

如果不记得改名字被顶掉也没关系,

Jimmy版主你好,我现在是同时装PAD9.3和9.5,放在同一目录下,MGLS_LICENSE_FILE 分别破解,系统变量值为2个路径。现在9.5可以用,打开9.3会提示无法找到入口,是哪设置错了吗?

网友(点评):
共用9.5的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Jimmy版主你好,我现在是同时装PAD9.3和9.5,放在同一目录下,MGLS_LICENSE_FILE 分别破解,系统变量值为 ...

只需要共用一个破解就可以了。
变量值也只需要设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需要共用一个破解就可以了。
变量值也只需要设一个。

请教版主:
    破解文件,是要用高版本的,还是随便那一个都可以?

网友(点评):
高版本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只需要共用一个破解就可以了。
变量值也只需要设一个。

Jimmy版主你好,把我软件安装的情况简单说明下:C盘MentorGraphics安装了PAD9.3和PAD9.5,D盘MentorGraphics安装了PAD9.3,共用一个破解,可以打开D盘PAD9.3 的LOGIC、LAYOUT和C盘9.5的LOGIC,但打开C盘PADS 9.5的LAYOUT和9.3的LOGIC/LAYOUT时,会提示“无法找到入口”“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XXXXXXX于动态链接库XXX.dll”,这个如何解决?很是困惑。。。。。。。。。

网友(点评):
干掉D盘的9.3.C盘的9.3和9.5共用一个9.5的license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用过win7系统。。。

我在XP怎么装都行

o ,谢谢

网友F:
今天一天都被这个帖子毁了,早上看到说可以一天电脑装N个版本的PADS,于是装了9.5版的,结果搞的之前的版本也用不了。然后全部卸载。
在装回 9.1 结果发现还有有问题(如下图)知道的告诉下怎么解决!!

楼主:
我装了还是会给顶掉的。。共用Lic是9.5。先安装PADS9.5成功后再装PADS2005的就不行了。两个都打不开了

楼主:
请问jimmy大师。你怎么装的

网友(点评):
license没有配置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今天一天都被这个帖子毁了,早上看到说可以一天电脑装N个版本的PADS,于是装了9.5版的,结果搞的之前的版本 ...

1,第一个问题,将附件中的这个复制到C:\pads project里

2,装完9.5后,需要安装以下两种软件:

打开程序,需安装常用软件运行库 VB/VC Runtime Library for x86,
打开LPWizard,需安装常Microsoft .NET Framework 软件

以下两个软件下载链接见: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3289-1-1.html
见114楼

网友:
引用 网友D:
1,第一个问题,将附件中的这个复制到C:\pads project里

非常感谢版主!第一个问题解决了,晚上回去再把第二个问题解决。

网友:
路过,看到一堆的高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Jimmy版主你好,把我软件安装的情况简单说明下:C盘MentorGraphics安装了PAD9.3和PAD9.5,D盘MentorGraph ...

问题是D盘的PADS 9.3是后装的。没装之前,就跟现在同样的问题,Licence也是共用一个,打开就会提示“无法找到入口”“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XXXXXXX于动态链接库XXX.dll”,在C盘的9.3和9.5目录下搜索XXX.dll也都有,并将dll文件放在C盘的system32文件夹下,问题依旧。
也按版主你23楼的意见装了那2个软件,但问题依旧。

楼主:
有空我也去试试

网友:
    有空试下9.5看

网友:
    我现在也需要同时装9.3和9.5,我把9.3装在D盘,9.5装在E盘,先装9.3再装9.5,结果还是9.5装完之 后,双击9.3安装SDD_HOME\Programs\bin里面的logic和layout图标,出现9.3提示无法找到入口。

网友:
请各位大师指点下,给个详细的安装步骤,非常感谢。

网友:
理论上装多少个版本都没有关系,也不用设置一大堆,直接覆盖以前版本,装完以后用configurator切换就可以了.我将还装了Mentor Expedition PCB,切换也没问题。

网友(2013-06-14):
求jimmy大神写个安装步骤就万分感激了!

网友:
    装了9.5,之前的2007悲催了。。。
    9.5跟2007都装D盘。现在用的是9.5的破解文件。

    经测试,改变量,改到那个license,那个版本就OK,另一个就不行。
    jimmy大师。求解。LICENSE该咋处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只需要共用一个破解就可以了。
    变量值也只需要设一个。

    装了9.5,之前的2007悲催了。。。 估计是license的问题/
    9.5跟2007都装D盘。现在用的是9.5的破解文件。

经测试,改变量,改到那个license,那个版本就OK,另一个就不行。
    jimmy大师。求解。LICENSE该咋处理。。

网友:
    在WIN7环境下安装绝对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装了9.5,之前的2007悲催了。。。 估计是license的问题/
9.5跟2007都装D盘。现在用的是9.5的破解文件。
 ...

我的现象跟你一样!顶起!不过我的改了环境变量原来的2007也打不开文件了,杯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现象跟你一样!顶起!不过我的改了环境变量原来的2007也打不开文件了,杯具。

你把环境变量改到对应的LIC文件就能打开那个。。。。

网友I:
    我先装一个2004, 又装一个9.3, 后都把前者覆盖了。
    又装一个2007在D盘。
我电脑上现在同是存在2004和9.3两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先装一个2004, 又装一个9.3, 后都把前者覆盖了。
又装一个2007在D盘。
我电脑上现在同是存在2004和9.3两 ...

你的LICENSE 咋设置的?俩版本咋不冲突?

网友:
    美眉,我装的是精简版。不用手动设置,直接安装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我的笔记本装的:

    我也想知道你这么牛怎么搞上去的。。赞!

网友I:
    那个人不一般牛。
以前从就想过。要不是看到,真不相信能装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个人不一般牛。
    以前从就想过。要不是看到,真不相信能装那么多

那是jimmy大师。那水平自不用多说。。。

网友G:
    好消息。终于搞定一台电脑两个版本共存了。
大概说下方法:
    我公司之前一直是2007,在D盘,装好的,也破解过的。
    上周装了9.5,也在D盘,按标准的方法,也破解了。
    但这里有个问题,俩环境变量怎么搞?

    就是无法共存。我的环境变量设为那个,那个就OK。其他一个就打开有提示(但不是提示demo版)。
详细参考上面几楼的回复。
于是乎,我比较了两个license半天,将两个文件合并等等,都无效果。。。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华丽丽的亮点来了××××××××××××××××××××××××××
还是得设置环境变量。。

    MGLS_LICENSE_FILE  =  C:\LICENSE.TXT;C:\LICENSE.DAT
注:
    1、若9.5的license在前,2007的在后,不可以。
2、中间以分号隔开。分号必须是英文输入法的。
    -------------------------------------以下晒图-------------------------------------------
    2007和9.5下的各个应用程序都打开OK。

    …………………………………………………………
××××××××××××××××××××××低调×××××××××××××××××××××××
这方法虽说能用,设置也不是很麻烦。
    但是听jimmy大师的话,好象是最高版本的license一个就搞定了。
    求指教。
    ×××××××××××××××××××××××未完待JIMMY大师续集 ××××××××××××××××××××

网友:
    装了PADS9.5,提示没有licence,求接下来如何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消息。终于搞定一台电脑两个版本共存了。
大概说下方法:
    我公司之前一直是2007,在D盘,装好的,也破解 ...

    哈哈,终于可以一起用了~晚晚,我爱你!

网友J:
    好像9.5版的不能跟PADS 2005 SP2的不能共用哦,我试了好久都不行,跟2007版以上都可以兼容,不知道是为什么??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好像9.5版的不能跟PADS 2005 SP2的不能共用哦,我试了好久都不行,跟2007版以上都可以兼容,不知道是为什么 ...

    2007比2005更新了太多。所以别折腾了。。。。

网友:
    果然只需要一个最高版本的license就OK了。
    先安装低版本的,装好之后不要破解,直接再安装高版本。最好装在同一盘里。然后就直接用高版本的破解去。然后环境变量的license就设高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