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该电路的L1的具体感值是怎么计算出来

楼主(2013-04-01):
如题,L1具体是怎么根据规格书上的公式算出来。以前一直都是用典型电路,因为自己不会算,现在想弄明白这些,望各位大侠帮小弟讲解下,先谢谢了!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
:'是不是都上班忙去了啊,唉

楼主:
这是改IC的电感方面的介绍,请问F怎么取值

网友A:
來篇「踢哀」(TI)的技術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來篇「踢哀」(TI)的技術文章!

呵呵,终于有大侠知道了,先看看给的资料,谢谢啦

网友:
其實,很多 Datasheet 都已經把電感值算好給你。如樓主所示已知電感值的狀況下,電感的額定電流(Rating Current)反而成為重要的一項參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谢谢超级狗了,你给的那份资料很好很好很好,我顺着你找的资料也找了一份具体的实例资料,和我有同样困惑的可以看看

不错的资料
順藤摸瓜!

网友:
非常好的

网友(2021-08-17):
电感值在对应IC的DATAsheet上基本上会给出,可以直接调用

网友:
    电感值是根据电流、频率,在不超标的情况下计算出来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谢谢超级狗了,你给的那份资料很好很好很好,我顺着你找的资料也找了一份具体的实例资料 ...

    你怎么通过资料里的1式和2式推出3式的,一直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