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何为阻焊线?

楼主(2013-04-01):
如题,阻焊线是不是在两个焊盘之间在丝印层加一条线?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不知正确与否。论坛上没有搜索有关阻焊线的内容。

网友A:
阻焊桥?

阻抗线?

没听过阻焊线。

网友:
应该是吧!金手指那个位置比较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焊桥?

阻抗线?

可能我理解有误
具体作用是:解决PCB过波峰焊时的连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理解有误
具体作用是:解决PCB过波峰焊时的连锡问题

    那就是焊盘之间的绿油,板厂叫DAM。。

网友:
    对于连续的焊盘之间可以增加丝印层达到连锡的效果,另外在芯片的末端增加阻焊层可以起到拖锡的效果,不知道楼主需要的是哪种?

网友:
    是有阻焊线 我们有一些贴片元件 管脚比较密,贴片时经常连焊。所以在两个焊盘之间放一条丝印线,这样就好了。

网友:
    其实应该叫脱锡线,为减少波峰焊时连锡的问题,一般单面板会常用,2层板以上基本可以不用。
    这种脱锡线要按进锡炉的方向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