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埋孔不是很了解

楼主(2013-04-01):
2金币
   刚刚接触盲埋孔,不是很了解怎么在pcb中设置应用,是否也要考虑板的工艺问题?求高手的赐教。

网友:
二阶HDI板可分为两种情况的,第一种:错孔形式的二阶HDI板,如:盲:1-2,2-3,3-6,6-7,7-8.即1-2,2-3位置错开的.
                                       第二种:叠孔形式的二阶HDI板,如:盲:1-3,3-6,6-8.即1-2和2-3重叠在一起,6-7和7-8重叠在一起.如有疑问可与我联系:qq:40227889.

网友A:
盲孔设计最重要的就是考虑工艺问题,成本比普通板也高很多,具体设计为几阶盲孔,要依据你的封装来定,比较复杂;通常是GBA封装pitch小时才会考虑,比如0.5 mm pitch;0.4mm pitch.大部分厂家能力是使用4mil激光孔,10mil焊盘。当然也有机械盲孔,设计规则和激光盲孔完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孔设计最重要的就是考虑工艺问题,成本比普通板也高很多,具体设计为几阶盲孔,要依据你的封装来定,比较复 ...

非常感谢,比如一个8层的pcb,那么盲埋孔又如何设置呢,二阶 的。

网友A:
典型的二阶:1-2,1-3(盲孔),3-6(埋孔),6-8,7-8(盲孔),1-8(通孔);盲孔通常用4/10mil孔和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二阶:1-2,1-3(盲孔),3-6(埋孔),6-8,7-8(盲孔),1-8(通孔);盲孔通常用4/10mil孔和盘

好,谢谢版主,有点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二阶:1-2,1-3(盲孔),3-6(埋孔),6-8,7-8(盲孔),1-8(通孔);盲孔通常用4/10mil孔和盘

补充问一下版主,那第四第五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问一下版主,那第四第五层呢?

3-6层做成一个子板,如果你4-5层还要单独打孔,就不是二阶了,成本上升很多

网友B(2013-05-14):
初级接触 盲埋孔单板 别忽略了  层间距  太厚了 是加工不了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级接触 盲埋孔单板 别忽略了  层间距  太厚了 是加工不了的 .

谢谢提醒哈

网友:
设计盲埋孔板首先要明确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采用怎样的封装和布局,封装和布局确定下来了基本也就确定该怎样走盲埋孔了,另外就是和板厂确定一下用哪种工艺方式又稳定又省钱。盲埋孔的种类当然是越少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