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64路计数电路设计 (大虾们帮帮学生狗吧)

楼主(2013-04-01):
本电路实现对一路触发,64路激光回波信号分别进行测时,然后将64路测时结果通过USB2.0接口输出,完成电路的软硬件设计、电路制作及软件调试。
技术指标和内容要求:
1.        一路同步启动信号作为64路同步计数器的启动计数信号,TTL电平,重复频率1kHz;
2.        64路异步停止输入信号,分别作为64路同步计数器的停止计数信号,TTL电平;
3.        测距距离不大于5千米,对应激光往返飞行时间不大于33微妙,因此每个计数器的最大计数时间约为33微妙;
4.        计数器的计数时钟频率不小于200MHz;
5.        64路测时结果按协议(待定)格式打包后经USB2.0设备芯片CY68013A输出,(USB与FPGA接口要设计成16位双向并行通信功能);
6.        如果某路计数器在最大计数时间内没有收到停止计数信号,则按最大计数结果标记并输出;
7.        共制作5块这样功能的电路,并且其中4块电路可以分别测量各自的64路信号,然后分别将各自的64路测时结果发给第5块电路板(通讯方式待定),第5块电路板将接收到的4块电路板的测时结果(64*4=256路)打包后通过USB2.0设备芯片CY68013A输出;
8.        计数电路芯片采用Altera的FPGA芯片,芯片型号的选择在能实现上述功能的仿真结果基础上确定性价比优的(例如Cyclone系列);
9.        电源:5VDC/2A

quartus2中编程。
我是新手啊,老师布置的任务难为我了,
拜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2013-05-15):
额 老师给你多长时间啊,要真是新手的话,还是挺有压力的,并且软硬件都要搞。

网友:
让老师给你点参考资料 咱一起弄?

网友:
压力蛮大的!!!我表示一点想法都没有啊!!!谁有想法!!!可以再这里讨论讨论!!!就当是对自己的一次历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