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电容上加上电压值

楼主(2013-04-01):
cadence16.3怎么在电容上加电压值?如图所示

网友A:
通常是自己增加屬性欄位,然後把屬性欄位裡面的值顯示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自己增加屬性欄位,然後把屬性欄位裡面的值顯示出來。

谢谢

网友:
我们一把是在容值后面直接加上耐压值。10UF/10V

网友(2013-05-14):
随便将电容的哪个属性填上电压值显示出来,自己知道就行了!不过最好还是加一个电压属性显示,规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