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5 打开却提示“应用程序正常初始化失败”

楼主(2013-04-01):
AD9.5安装完后,按9.3的方法进行了破解,但打开Logic、Layout等却出现应用程序正常初始化失败提示,卸掉后重新装问题依旧,不知道是哪边的设置问题。

网友:
在以下地址下载我的PADS9.5精简版本,可中英文切换:

查看/工具栏/自定义/选项/界面语言/选择即可。

PADS9.5精简版本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98170&uk=1444466750

楼主:
在别的电脑装就没有问题,不知道是系统哪设置的问题,高手帮帮忙!或者是哪地方需要注意的,非常感谢!

网友A:
跟我一样的问题,我把VC++2005,2008,2010运行库全安装一遍就解决了,注意重新安装PADS之前旧的要卸载干净。
我下的是这个(115):dl7dl2y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一样的问题,我把VC++2005,2008,2010运行库全安装一遍就解决了,注意重新安装PADS之前旧的要卸载干净 ...

好的,谢谢你。就是你说的这个方法,已解决。

灰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