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如何对大量保护线进行unprotect操作?有没有快捷键?

楼主(2013-04-01):
pads中如何对大量保护线进行unprotect操作?有没有快捷键?

网友A:
在router中,全选后,shift+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router中,全选后,shift+u

不能直接在layout中批量操作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直接在layout中批量操作啊?

    只能选择net   然后属性解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选择net   然后属性解锁

    选择net  然后ctrl+a 再然后属性 最后把那个勾去掉